dek印刷机调机教材

楼主(2020-06-01):
DEK 印刷机调机教材
1、正确了解程序中的每一参数
在生产过程中,我们在做新程序的过程中,目前的做法是在一个老的程序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而获得我们所需要的程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
在 SETUP状态下 EDIT菜单中各项参数的含义和使用、调整方法。
? Product Name 产品名称,最多可接受不包含标点的 8 个字符。
? Product ID 是对产品的说明性文字,没有实质性意义,最多 32 个字符,屏幕会显示头 20 个字符。
? Product Barcode 产品条形码,最长 20 个字符。目前我们没有使用。仅 265GSX 可使用)
? Screen barcode 对应产品的钢网的条形码,目前我们没有使用。(265GSX )
? Dwell Height 刮刀停留高度(主要用 于观察滚动条的情况) 最小 5mm 最大 40mm增量 1mm 缺省 30mm
? Dwell Speed 刮刀运动到 Dwell 高度的速度 最小 10mm/sec 最大30mm/sec增量 1mm/sec 缺省 24mm/sec
? Screen Adapter 钢网类别,选项有NONE,255,SANYO,HERAEUS,20X20,12X12
? Screen Image 钢网框架定位选择,有 EDGE 和 CENTRE 两个选项,其中 EDGE 只 适用于 SANYO 和 FUJI 钢网框。
? Custom Screen 用于对钢网位置的定义和调整,我们多数情况使用DISABLED 。 ? Board Width 板宽, 40--508mm,增量 0.1mm
? Board Length 板长, 50--510mm,增量 0.1mm
? Board Thickness 板厚, 0.20--6.0mm,增量 0.01mm
? Print Speed 印刷速度, 2--150mm/sec,增量 1mm/sec
? Flood Speed 未用
? Print Front Limit 从板的前边沿到印刷起点位置的距离, 0--板宽,缺省0mm
? Print Rear Limit 从板的后边沿到印刷起点位置的距离, 0--板宽,缺省0mm
? Front Pressure 前刮刀压力, 0--20kg,增量 0.2kg
? Rear Pressure 后刮刀压力, 0--20kg,增量 0.2kg
? Flood Height 未用
? Print Gap 在印刷时, PCB 板和钢网之间的间隙, 0-6mm,增量 0.025mm
? Underside Clearance 定义 PCB板底面和机器顶针顶端间的距离,主要是针对底面有元件的板而言。 3-42mm,增量 1mm,缺省 19mm

网友:
DEK 印刷机调机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