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Linux驱动移植——LED heartbeat

楼主(2020-06-01):
开发板:TQ2440

内核:Linux 2.6.32

PC OS:Ubuntu 11.04

    本文将对LED驱动的移植进行说明,本文的LED用于实现heartbeat,也就是系统启动以后,led会想人类的心脏一样,按固定频率进行闪烁。

除非系统死机,否则LED是不会停止闪烁的。

1. 配置内核,如下图

2. 修改代码

TQ2440开发板提供了4个LED可供用户控制,本文用其中一个LED实现heartbeat功能。

该LED和GPB5号管脚相连。

打开文件arch/ARM/plat-s3c24xx/common-smdk.c

将smdk_pdata_led4修改为

static struct s3c24xx_led_platdata smdk_pdata_led1/*smdk_pdata_led4*/ = {
    .gpio        = S3C2410_GPB(5),//S3C2410_GPF(4),
    .flags        = S3C24XX_LEDF_ACTLOW | S3C24XX_LEDF_TRISTATE,
    .name        = "led1",//"led4",
    .def_trigger    = "heartbeat",//"timer",
};
由于这是板子上的第一个led,所以将名字也修改为LED1。

将smdk_led4结构体更名为smdk_led1。

将smdk_devs数组修改为如下: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__initdata *smdk_devs[] = {
    &s3c_device_nand,
    &smdk_led1,
    //&smdk_led5,
    //&smdk_led6,
    //&smdk_led7,
};

最后修改smdk_machine_init函数如下:

void __init smdk_machine_init(void)
{
    /* Configure the LEDs (even if we have no LED support)*/

    s3c2410_gpio_cfgpin(S3C2410_GPB(5), S3C2410_GPIO_OUTPUT);
    //s3c2410_gpio_cfgpin(S3C2410_GPF(4), S3C2410_GPIO_OUTPUT);
    //s3c2410_gpio_cfgpin(S3C2410_GPF(5), S3C2410_GPIO_OUTPUT);
    //s3c2410_gpio_cfgpin(S3C2410_GPF(6), S3C2410_GPIO_OUTPUT);
    //s3c2410_gpio_cfgpin(S3C2410_GPF(7), S3C2410_GPIO_OUTPUT);
    s3c2410_gpio_setpin(S3C2410_GPB(5), 1);
    //s3c2410_gpio_setpin(S3C2410_GPF(4), 1);
    //s3c2410_gpio_setpin(S3C2410_GPF(5), 1);
    //s3c2410_gpio_setpin(S3C2410_GPF(6), 1);
    //s3c2410_gpio_setpin(S3C2410_GPF(7), 1);

    if (machine_is_smdk2443())
        smdk_nand_info.twrph0 = 50;

    s3c_device_nand.dev.platform_data = &smdk_nand_info;

    platform_add_devices(smdk_devs, ARRAY_SIZE(smdk_devs));

    s3c_pm_init();
}

3.  验证

编译内核,烧入后,并运行。

系统启动后,LED开始闪烁,同时可以在sys文件系统中看到该LED。如下:

[root@yj423 leds]#pwd
/sys/class/leds
[root@yj423 leds]#ls
led1

网友:
开发板:TQ2440
这个开发板功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