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265印刷机设置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0-06-01):
DEK265印刷机已经设置了全自动刷,为什么每次刷完-片板就停掉?每次都要再按F1(confirm)才能再工作。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
把出版信号短接就可以

网友:
按F1(confirm)那个界面报什么警没有?V9界面就会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把 机器的通讯模式改了应该就可以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