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基板电源地走线与电源层分布有什么要注意的

楼主(2020-06-01):
求教封装基板电源地走线与电源层分布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走线电流密度:现在多数电子线路采用绝缘板缚铜构成。常用线路板铜皮厚度为35um,线可按照1A/mm经验值取电流密
度值,具体计算可参见教科书。为保证走线机械强度原则线宽应大于或等于0.3mm。铜皮厚度为70μm线路板也常见于开关电
源,那么电流密度可更高些。
模块电源行列也有部分产品采用多层板,主要便于集成变压器电感等功率器件,优化接线、功率管散热等。賄工艺美观一
致性好,珏器散热好的优点但其缺点是成本较高,灵活性较差,仅适合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