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说单点接地,接到中间层GND不容易造成串扰,是吗?

楼主(2020-06-01):
    有的说单点接地,接到中间层GND不容易造成串扰,是吗?

网友A:
    单点接地好像是针对一个板子有数模两个电路的时候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点接地好像是针对一个板子有数模两个电路的时候用的吧

有数字电路,也有模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