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釉电阻器的结构与特点

楼主(2020-06-01):
玻璃釉电阻器又称玻璃釉膜电阻器、金属陶瓷电阻器或厚膜电阻器。它是由贵金属银、钮、姥、钉等的氧化物(如氧化钮、氧化钉等)粉末与玻璃釉粉末混合,再经有机黏合剂按一定的比例调制成一定粘度的浆料,然后用丝网印刷法涂覆在陶瓷基体上,经高温烧结而成的。

  玻璃釉电阻器除了普通型的以外,还有精密型的玻璃釉电阻器。在外形结构上常见的有圆柱形及片状两种形式,如图1所示。

  图1玻璃釉电阻器常见的外形结构

  玻璃釉电阻器具有以下特点:

  ①耐温、耐湿,稳定性好。

  ②阻值范围宽,阻值范围为4.7Ω。200MΩ。

  ②额定功率一般为1/8W、1/4W、1/2W、1W、2W,大功率型有5OOW。

  ④噪声小,高频特性好。

  ⑤体积小,重量轻。

网友:
玻璃釉电阻器除了普通型的以外,还有精密型的玻璃釉电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