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tec推出高可靠接口使用的接触器

楼主(2020-06-01):
 Samtec的Tiger Eye接触器经过热处理,优化了弹簧性能,可用于高可靠性产品。这些多触点精密成型的铍铜触点有1.27mm和2mm两种间距,提供多种连接器和IDC线缆

  这些Tiger Eye触点经过1万次测试,可选择使用白钢电镀。它们还提供成本更低的磷青铜Tiger Eye LITE。连接器有极化及隐蔽型(SFM/TFM系列)、摩擦锁(SFML/TFML系列)、直角(SFMH/FSH系列)和四行系统(ROLC/FOLC系列),可采用表面封装或过孔安装,有多种引脚数目可供选择,I/O可达200多个。

  电缆(FFSD/TCSD系列)提供匹配的隐蔽头,间距有1.27mm和2mm两种,线缆终端有用于锁定的保护帽,以延长耐用性。每对触点售价约为14美分,具体价格与尺寸、配置及数量有关。

网友:
它们还提供成本更低的磷青铜Tiger Eye LITE。

网友:
线缆终端有用于锁定的保护帽,以延长耐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