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UB 报错-7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6-01):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USB2.0使用HUB 芯片,分出多个USB设备,开机报错。把带载的USB 设备去掉后开机没报错,但USB 鼠标还是不能使用,因为鼠标键盘用不了,没法查看,硬件电路单个都验证过了,分开都是好着,这次是将两个板子合起来后开始报错,这次由于结构原因,usb2.0差分线打了一对过孔,从顶到底又到顶,以前也是用过USB差分线打过孔,没有报过这种错误,请大神分析下,谢谢啦

网友:
    笔记本供电不足,需要连接笔记本电源
    这个问题研究了几个小时看了很多资料,也有帖子提到了供电,我也连接了额外的5v电源。直到笔记本提示电量不足,才真正解决。

楼主:
    到我这个使用的是电源座供电,不是用在笔记本上,网上有个帖子说是供电原因。我也将供电改成TYPEC供电,还是没解决

网友:
    是不是需要软件驱动?

楼主:
    主我们核心板已经把程序弄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