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写计数器,为什么输出一直是0?

楼主(2020-06-01):
    • `timescale 1ps / 1ps
    • //////////////////////////////////////////////////////////////////////////////////
    • // Company:
    • // Engineer:
    • //
    • // Create Date: 2020/05/21 21:24:26
    • // Design Name:
    • // Module Name: counter
    • // Project Name:
    • // Target Devices:
    • // Tool Versions:
    • // Description:
    • //
    • // Dependencies:
    • //
    • // Revision:
    •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 Additional Comments:
    • //
    • //////////////////////////////////////////////////////////////////////////////////
    • module counter(
    •     input [3:0] data_in,
    •     input load,
    •     input [1:0] mod_sel,
    •     input dir_sel,
    •     input en,
    •     input rst,
    •     input clk,
    •    // output reg [3:0] out,
    •     output reg [3:0] data);
    •    // reg [3:0] init;
    •     reg clr;
    •     always@(posedge clk)
    •     begin
    •       if(rst || clr)
    •       begin
    •         data<=4'b0000;
    •       end
    •       else
    •       begin
    •         if(en)
    •         begin
    •           //out<=data;
    •           case({mod_sel,dir_sel})           //use mod_sel to select mod
    •             001:                //mod 8, increase
    •             begin
    •               if(data<=4'b0110)
    •               begin
    •                 data<=data+1;
    •               end
    •               else
    •               begin
    •                 data<=0;
    •               end
    •             end
    •             000:                //mod 8, decrease
    •             begin
    •               if(data>4'b000)
    •               begin
    •                 data<=data-1;
    •               end
    •               else
    •               begin
    •                 data<=4'b0111;
    •               end
    •             end
    •             011:                //mod 10, increase
    •             begin
    •               if(data<=4'b1000)
    •               begin
    •                 data<=data+1;
    •               end
    •               else
    •               begin
    •                 data<=0;
    •               end
    •             end
    •             010:                //mod 10, decrease
    •             begin
    •               if(data>4'b0000)
    •               begin
    •                 data<=data-1;
    •               end
    •               else
    •               begin
    •                 data<=4'b1001;
    •               end
    •             end
    •             101:                 //mod 16, increase
    •             begin
    •               if(data<=4'b1110)
    •               begin
    •                 data<=data+1;
    •               end
    •               else
    •               begin
    •                 data<=0;
    •               end
    •             end
    •             100:                 //mod 16, decrease
    •             begin
    •               if(data>4'b0000)
    •               begin
    •                 data<=data-1;
    •               end
    •               else
    •               begin
    •                 data<=4'b1110;
    •               end
    •             end
    •             default:                  //avoid mistakes in default case
    •             begin
    •               data<=4'b0000;
    •             end
    •           endcase
    •        // out<=data;
    •         end
    •           else
    •           data<=4'b0000;
    •       end
    •       end
    •       always@(posedge clr)
    •       begin
    •         if(load==1)
    •           data<=data_in;
    •         else
    •           data<=4'b0000;
    •       end             //load initial value
    •       always@(mod_sel[0] or mod_sel[1])
    •       begin
    •         clr<=1'b1;
    •       end            //reset when the mod is reset
    • endmodule

网友A:
    问题不好解答,因为需求不明确。
//------------------------
    01.Line38~Line135:对data第一次赋值
    02.Line137~Line143:对data第二次赋值
    这两次赋值以哪次为准?还是不同的变量赋值?这勉强算语法错误了。
    感觉,只能说感觉,想配置一个计数器,在不同mode下实现递增/递减功能。

    //------------------------
先解决上述语法问题。
再解决Line137~Line148的赋值问题,一般事件触发使用阻塞赋值语句,而你用的非阻塞复制(依赖于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好解答,因为需求不明确。
//------------------------
    01.Line38~Line135:对data第一次赋值

是想配置一个计数器,不同模值下加减,可以赋初值。但是第一次赋值和第二次赋值的时间不一样,一次是随时钟加减,一次是load初值,这样有问题吗?仿真出来data一直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