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乘除运算在内部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0-06-01):
在使用verilogHDL编程数据运算时使用了乘除运算不知道会出错不,求指导

网友A:
    Verilog支持乘除运算。
01.常规数据注意数据的位宽,防止数据溢出。代码处理结果一般都是四舍五入的整数。
02.浮点数据(例如0x3f800000表示1)支持小数运算结果,具体精度与选取数据的小数部分位宽有关系。Vivado软件里有一个floating的IP支持该种运算,Quartus-ii不清楚。同时vivado里还可以调用DSP48进行数据运算。
03.常规数据可以表示小数,例如16bit位宽的数据,高八位表示整数,低八位表示纯小数。具体整数/纯小数的位宽自己定义。
    04.为了提高运算速度(会导致占用更多资源)一般都会对数据进行位宽拆分,这个自己百度。
    05.建议自己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log支持乘除运算。
    01.常规数据注意数据的位宽,防止数据溢出。代码处理结果一般都是四舍五入的整数。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