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聚合物电池电压低到3.3V时,控制MOS管断掉电池电源,输出给负载电路

楼主(2020-06-01):
用电池自带的保护板,放电到保护时,由于负载的变化,会导致循环启动。

网友:
楼主别急,帮你找找资料!你也可以找找版主哦!

网友:
    低电压检测复位芯片+PMOS高端电源控制

网友A:
    做一个迟滞电压比较器电路,控制MOS管导通或关断。迟滞电压范围稍稍设宽点避免电池回压就可以了

网友:
    负载那头得加电量检测,至少得电压检测。如果不行才在电池端加比较器和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迟滞电压比较器电路,控制MOS管导通或关断。迟滞电压范围稍稍设宽点避免电池回压就可以了

    负载波动比较大,200mV左右,担心批量出问题

网友:
    也许可以考虑电池输出时加一个法拉电容来减少电压波动。

网友:
    迟滞电压范围可以设定高一点,避免电压误差导致的影响

网友:
    你这种情况是负载上的时候电池电压降的多,然后会掉电,但是负载小的时候电池电压又会上来,然后反反覆覆,你想解决的就是第一次负载上来电压掉下去后就切断输出,评论中都给的是比较,不管怎么比,负载上来电池还会掉,用个单片机,第一次掉的时候记住,然后等到电压充到3.5以上再把这个标志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