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仿真第8期从power si提取参数到system si仿真波形差别那么大?

楼主(2020-06-01):
杜老师DDR 第八期:自己从Power si提取参数到,ystem si PCB导入.CKT文件。其他IBIS模型,VRM,VTT都不变。仿真的数据波形幅度很低,明显有问题;模型参数文件名字:531_power_si_save
对比模型参数和课程上的也差别不大,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十有八九是S参数提取的问题,或者是SystemSI中设置不正确,可以对照公众号中的操作指引查一下哪个步骤不对,或者回头看下回放公众号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Wf9M7njmRgY3EaJQGPo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有八九是S参数提取的问题,或者是SystemSI中设置不正确,可以对照公众号中的操作指引查一下哪个步骤不对 ...

    System SI换成您那边提供的PCB S参数模型就是正确的。我觉得设置应该没问题,提取S参数可能有点问题,昨晚提取了很多次都是错误的。也没发现提取那里有问题,并且SPD我都没改,直接用的您设置的,跑完了直接保存。老师可以看看附件S参数那里有问题嘛,谢谢!

网友A:
    我看你用的是2018,换成2019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用的是2018,换成2019试试

    跟版本无关,解决了。很久之前就卡这里了。

网友(2021-04-09):
引用 楼主:
    跟版本无关,解决了。很久之前就卡这里了。

    咋解决的  也谢谢心得,帮助后面的人解决问题

网友:
    您好,请问DDR3仿真怎么加上VTT上拉电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