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D 中显示标题栏内容

楼主(2020-06-02):
在 设计原理图时,文档参数里面设置了各种参数,如标题,日期等,但是在右下方的标题栏的内容都不显示出来 ,这个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我也想加这个,加上比较正规,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A:
右下角标题那里还是要放一个Text的,把他的属性改为“=Title”,就是显示你在参数里设置的title。

网友:
首先,执行Design-Document Option,打开文档属性对话框,设置其中title等参数。
其次,执行Place-Text String,按TAB键,将Text属性中设置为"=title",并将Text String放在标题栏的title的右侧。其他同设置,当输入"="后,会自动提示。
第三,执行Tool-Schematic Preference,切换到Graphic Editing,选中其中的Convert Special Strings。单击OK后,你会发现见面的标题栏中的内容都显示出来了,如果没有设置的参数以*号表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标题那里还是要放一个Text的,把他的属性改为“=Title”,就是显示你在参数里设置的title。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去试试

4楼写的很详细,可以参考他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