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ation模块当输入为向量时如何限幅

楼主(2020-06-02):
在使用SIMULINK中的抗饱和模块时想到的问题,原本上两个向量在方向不同的时候应该是无法比较大小的,但Saturation模块显示可以对向量进行限幅,那它是如何判定一个输入向量是否超标呢?比如说限制[0,0,0]-[5,5,5],然后输入信号为[4,5,6],那它会输出什么信号呢

网友A:
应该输出也是向量的形式[4 5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输出也是向量的形式[4 5 5]

已经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