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典型工艺 (单面/双面SMT )有哪些?

楼主(2020-06-02):
SMT典型工艺 (单面/双面SMT )有哪些?5 K0 {9 F8 P# m

网友:
1).丝印:将焊膏或贴片胶漏印到PCB的焊盘上 2).点胶:将胶水滴到PCB的的固定位置上,将SMC固定到PCB板上 3).贴装:将SMC/SMD安装到PCB的固定位置上 4).波峰焊:将熔化的焊料,经电动泵或电磁泵喷流成焊料波峰,实现元器 件焊端或引脚与印制板焊盘之间机械与电气连接的软钎焊 5).回流焊:通过重新熔化预先分配到印制板焊盘上的膏状软钎焊料,实现 元器件焊端或引脚与印制板焊盘之间机械与电气连接的软钎焊 6).清洗:将PCB板.上面的焊接残留物如助焊剂等除去 7).检测:对PCB板进行焊接质量和装配质量的检测 8).返修:对检测出现故障的PCB板进行返工

网友:
    丝印:将焊膏或贴片胶漏印到PCB的焊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