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级封装如何分类?

楼主(2020-06-02):
器件级封装如何分类?

网友:
1).金属封装:分立器件封装 集成电路封装:直插、表面扁平 。光电器件封装:窗口、滤镜、光通道 。特殊器件封装 2).陶瓷封装: 直插型 。表面贴装型 CBGA” 3).塑料封装: 直插型 。表面贴装型 TAB 4).金属陶瓷封装: 分立器件封装型 微波电路封装类 金属框架、.陶瓷绝缘

网友:
    金属封装:分立器件封装 集成电路封装:直插、表面扁平 。光电器件封装:窗口、滤镜、光通道 。特殊器件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