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CRC校验?

楼主(2020-06-02):
    什么是CRC校验?( a9 Z- a7 m+ H

网友:
    CRC校验就是对要传送得-个数据块(一个字节或-串确定长度得二进制数据)附加一些检 验位,而这些检验位由数据块算出,并随同数据块-并传送,接收方对收到得数据块与检验位 计算CRC检验与来判断数据得正确性并进一步对数据中得错误进行纠错。

网友:
    CRC即循环冗余校验码bai(Cyclic Redundancy Check):是数据通信领域中最常用的一种差错校验码,其特征是信息字段和校验字段的长度可以任意选定。 基本原理是:在duK位信息码后再拼接R位的校验码,zhi整个编码长度为N位,因此,这种编码又叫(N,K)码。对于一个给定的(N,K)码,可以证明存在一个最高次幂为N-K=R的多项dao式G(x)。根据G(x)可以生成K位信息的校验码,而G(x)叫做这内个CRC码的生成多项式。 校验码的具体生成过程为:假设发送信息用信息多项式C(X)表示,将C(x)左移R位,则可表示成C(x)*2的R次方,这样C(x)的右边就会空出R位,这就是校验码的位置。通过C(x)*2的R次方除以生成多项式G(x)得到容的余数就是校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