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上半部分作用是什么?(不是很理解)

楼主(2020-06-02):
各位该温度采样电路不是很理解,电路上半部分作用是什么(三极管那块),Pti+,PT1-是传感器接口,VPT1+,VPT1-是接CD4052输入

网友A:
    Q12的基极电压先被设定,发射极电压也就被设定(比基极电压高0.7V),这样R18的压降就被设定,流过R18的电流就被设定,Q12的集电极输出电流就被设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12的基极电压先被设定,发射极电压也就被设定(比基极电压高0.7V),这样R18的压降就被设定,流过R18的电 ...

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学到了新知识

    我也是猜的。但是D3的作用是干啥的还没考虑清楚。如果是配合C30用不同的电阻(RC时间常数)充放电的话,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