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采样速率必须要小于它的转换速率才可以?

楼主(2020-06-02):
AD的采样速率必须要小于它的转换速率才可以?

网友:
AD的采样速率很重要

网友A:
正常是小于一半,但也有欠采样的用法,比如100M采样率采集200多M的信号,只是带宽只能50M。无论如何,ADC的模拟带宽必须足够,否则衰减严重

网友:
    也有采样速率高,内部滤波之后转换输出,输出速率并不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小于一半,但也有欠采样的用法,比如100M采样率采集200多M的信号,只是带宽只能50M。无论如何,ADC的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