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ackage 界面下方出现一个大的黑框

楼主(2020-06-02):
allegro package下方出现一个大黑框,绘图操作只能在上方栅格区域进行,如图中红色标记部分,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复位下UI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下UI看看:

这个我有试过 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有试过 不行

换台电脑试试呢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页面大小设置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呢

同样的文件,别的电脑没有问题,就这台电脑有这个问题,这台电脑打开任何封装文件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的文件,别的电脑没有问题,就这台电脑有这个问题,这台电脑打开任何封装文件都有这个问题

那估计是你软件问题。打个补丁试试

网友:
这应该是你的界面设置的问题,在Setup-design parameter Editor下面,Design下面Extents下面设置

网友:
    设计页面大小不够!

网友:
    SETUP->DESIGN PARAMETER EDITOR
    把width、height值加大就可以了
    格點處是操作的範圍,不夠大就加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