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频市电直接供电的无电源变压器离线式稳压电源

楼主(2020-06-02):
    用工频市电直接供电的无电源变压器离线式稳压电源

【导读】用工频市电直接供电的无电源变压器离线式稳压电源与工频市电非隔离式稳压电源,尽管在电路上可能带有危险的电压,但由于体积小、线路简单。成本低,故在很多领域已得到较广泛的应用。

    如图所示。该电路是采用廉价的双运放TAB2453和BUZ74型功率开关管MOSFET设计的无电源变压器稳压电源。其输入市电电压为Z20V+-30V,输出直流电压为4.8V,输出电流为110mA。市电电压经全桥整流、VD5隔离和R5降压、C1滤波及VD6稳压,为TAB2453A提供16V的电源。双运放IC1、IC2被接成比较器,调节RP的阻值,可调整ICl和IC2同相输人端上的基准电压值。R1与R3及R2与R4分别组成市电电压检测分压电路。只要IC1、IC2同相端的电压高于反相输入端上的电压,其1脚或7脚就输出高电平,驱动VT1导通。脉动直流电经R8限流,通过VT1对大容量低压滤波电容C2充电,峰值瞬时电流可达3A以上。当IC1、IC2反相端输入电压高于同相端上的参考电压时,1脚或7脚就输出低电平,VT1关断,此时C2通过负载放电。该电源电路中,VT1的占空比较小,导通时间较短。由于VT1工作于开关状态,在其导通时,导通电阻RDS(on)<1.5欧,饱和电压降很小,故损耗亦很小。因为C2容量很大,足可保证输出稳定的直流电压。

    纯补偿式无触点稳压器

图题:纯补偿式无触点稳压器

网友:
    双运放TAB2453比较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