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这里填充后什么都没有

楼主(2020-06-02):
这是位前辈画的板子,有个问题想不通,如下图是一块填充区域,从2D图中可以看出是完全覆盖这块区域,虽然是无网络,但照理说这块区域的所有焊盘都会连在一起。但是转成3D之后发现这块什么都没有,实物也是空的,以我的理解这里是铜皮,可3D和实物是没有铜皮的,各位谁知道来解释一下,谢谢了!

填充区域

填充区域

填充属性

填充属性

3D效果

3D效果

网友A:
这是内层吧,层叠管理的类型里显示的是Internal plane吧?
这是负片层,放了铜反而表示这里没有铜,反着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内层吧,层叠管理的类型里显示的是Internal plane吧?
这是负片层,放了铜反而表示这里没有铜,反着来 ...

谢谢,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我对正片负片不是很理解,如果是反过来,那上面这块分割区域会有铜皮,是这么理解吧

网友A:
是的,你的理解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的理解是对的

谢谢

网友:
感觉是内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