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单片机与PC机的串行通信设计

楼主(2020-06-02):
本文介绍一种通过串行楼口将数据从单片机向计算机终端传输的方法。以Freescale的MC9S12DG128为mcu核心组成单片机系统,并介绍了其SCI模块的特点和工作模式以及利用Codewarrlor IDE 软件对单片机串行传输模式,进行设定的方法。在串行通信硬件连接上,提供了232接口芯片的硬件连接结构。电脑终端应用Visusl Basic 软件来完咸8位二进制数据的楼收任务。此方法可以广泛应用于单片机向.上位机的数据传输过程,从而完成经过单片机处理后的不同数字信息的串行发送和敷据在PC终端的順利识别。
关键词:单片机; SCI;串行通信; 232接口; VisualBastc .

单片机虽然作为-种独立的信号处理和控制模块,但是在很多场合都需要将其处理后的数据向PC机或其他设备进行传输。在数据传输模式的选择上,可以根据数据类型、传输速度等要求选择合适的模式进行数据传输。在各种传输模式中应用最广泛、最方便的就是串行数据传输模式。要想成功地实现数字信号的串行通信,关键是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数据传输的比特书设定与接收端的比特率同步二是二进制数的正确读取。在串行通信的硬件连接或编程控制的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信号读取紊乱,以及数据接收出现错误或乱码等问题,甚至造成数据读取终端出现数据溢出或程序出错,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提供-种应用广泛的单片机与PC终端的串行接口方案。此方案能以“9600" 的比特率进行串行数据传输,PC终端应用Visual Basic 软件编写8位二进制数读取模块,可以快速准确地完成数据的串行传输和接受。

网友:
    单片机虽然作为一种独立的信号处理和控制模块,但是在很多场合都需要将其处理后的数据向PC机或其他设备进行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