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3启动慢

楼主(2020-06-02):
哪位大神指导下,cadence16.3安装破解成功,但是启动很慢,怎么解决呢,求大神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A:
thinkpad电脑,WIN10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inkpad电脑,WIN10系统?

嗯嗯,我换成win7之后解决了,大神就是大神一步到位。还有大神,再请教下allegro转成pads之后,为什么板框和铜皮全都消失了,怎么解决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inkpad电脑,WIN10系统?

我是用软件自带的工具转的,translate,根据论坛的帖子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换成win7之后解决了,大神就是大神一步到位。还有大神,再请教下allegro转成pads之后,为什么板 ...
Allegro转PADS铜箔是会丢失的,板框按理应该不会的。文件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