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06-02):
    altium designer埋坑不断,板子做错n回了。实在受不了了。
    请问大咖们:原理图是14引脚的芯片,不小心把封装给弄成了16引脚的。原理图编译和更新PCB也没有报这个错啊,板子就按sop16做去了,结果可想而知。请问这种错误报不出来么?

网友:
    按手册封装画就可以

网友:
    报不出来,AD会认为那俩引脚是空的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遇到过这种状况,ad确实报不出,我把所有设置都打开了也不报错,也是服了。

网友A:
    AD是一个开放环境的软件,上手很快但是想用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把希望寄托在软件来纠错这个逻辑好像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总,光靠AD自身的DRC恐怕这个问题,难以解决,还需要人工核对封装为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是一个开放环境的软件,上手很快但是想用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把希望寄托在软件来纠错这个逻辑好像是可以 ...

逻辑上是一定有的,但实际上确实找不到,像orcad在规则检查时就能比对pcb进行警告和报错,而ad只能针对不带电气效应的pin,ncpin根本不检查

网友:
    胆大心细脸皮厚

网友B:
    弱弱的回复一句:我可以认为是你不仔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回复一句:我可以认为是你不仔细嘛?

    是不仔细啊,被领导怼了

网友:
    从两方面来看,首先要反省,画PCB不核对封装,不看芯片手册,甚至不核对原理图,是不行的。另一方面,要乐观,PCB或多或少有问题,即便是安排别人审核,也有可能出错,在犯错中迭代进步就行。

网友:
    添加封装不核对管脚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