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模块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06-02):
我用STC单片机输出PWM,直接输出没有上拉 ,然后用L298N模块驱动一个电机,在小占空比的时候电机转得超级慢,等到占空比到99%,才突然变快,
这时测的电流有0.3A左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想要线性调速!!

L298N模块是国产的,在淘宝7.5元那款,
大家有解决办法吗?或者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十分感谢

网友:
这个是不是买到复新IC了  还有加上拉电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