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cadence 的PCB editor 无法放置元器件~

楼主(2020-06-02):
我用的是cadence 16.3,先用capture CIS做好原理图,导出网表,再到PCB editor 导入网表,在勾选放置元器件时,等于放置空气

一样

还有在capture CIS选中元器件,按住shIFt +S后,在PCB editor也没有出现对应元器件! 现在恳请各位前辈高手指导一下,最好有截图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的库路径什么的都设置的是正确的,有些自己画的元件能放进去,可是有些就是不行,想问一下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