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CAM350怎么把铜皮改成网格的

楼主(2020-06-02):
CAM350怎么把铜皮改成网格的

网友:
    1、把铜皮选出放在另一个新层
2、将线填充的铜面改成光山填充
    3、再将光栅填充改为线填充,以获取外框线
    4、选取填充区域外框线,注意,选取的外框线要是闭合的
    5、网格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