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电路中串多大的电容会对2.4G信号参数影响?

楼主(2020-06-02):
    如题,我一块蓝牙芯片上,在48MHZ信号上有一个-50dbm干扰信号,请问我应该串多大的电容可以消掉这个噪声,同时还不影响2.4G信号?

网友:
    尼看看芯片手册,都会对电路有详细的描述,
滤波器等

网友A:
    如果是0201尺寸
    15 pF
    是落地电容   不是串联

网友:
    楼主你要说清楚你的干扰信号的频率是多少,然后对应的频率并联对应的电容既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0201尺寸15 pF是落地电容   不是串联

    我昨天试了下,12PF就可以了,低于12PF就会影响到2.4G的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