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贴片机后面能不能接其他品牌的插接机吗?

楼主(2020-06-02):
另还有个问题赐教,不同品牌贴片机可以组成一条SMT线么?

网友:
连接肯定是 没问题的,不过在优化程序的时候,你首先要将插接机的物料剔除,饭后做优化

网友:
不同的机型,可以组成一条线

网友:
可以连接的

网友:
西门子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