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二极管是保护作用吗?一般都选用什么型号?

楼主(2020-06-02):
+15V为辅助电源,D49取下测试电阻为38欧了,想更换,但不知道它的型号,想请教大神,此处二极管是保护作用吗?一般都选用什么型号?非常感谢!

网友:
有点像是稳压管一样的。有的IC的VCC部分会放一个1N4007类似的二极管来做抗干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