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回焊炉窜温问题

楼主(2020-06-02):
回焊炉相邻两个温区相差30°C,窜温,原因何在?吹风马达,链速都OK

网友A:
什么牌子回流炉呀?几个温区的配置?能上个图片说说炉温设置情况不?不然大家都不好解答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回流炉呀?几个温区的配置?能上个图片说说炉温设置情况不?不然大家都不好解答不

HELL ER回焊炉13温区

楼主:
设定温度160 190 180 170 170 170 185 197 245 270 280 266 285
实际温度160 190 180 170 170 179 195212 245 270 280 266 285
链速85cm/min

网友:
HELLER 回流焊正常没有这么大的温差,马达正常,检查一下发热丝

网友B(2023-06-09):
怎么解决回焊炉窜温问题?一个温度160,一个温度205,一个250度,为何160度窜温到18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回焊炉窜温问题?一个温度160,一个温度205,一个250度,为何160度窜温到180度

路远的回流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