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铜时只有边框,敷铜敷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2020-06-02):
敷铜时只有边框,敷铜敷不上?怎么回事?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A:
    如果勾选的画铜皮显示就只有外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勾选的画铜皮显示就只有外框

    顶一下,是这里的问题,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