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的四层板怎么拼板?

楼主(2020-06-02):
请问AD的四层板怎么拼板?中间两层的走线复制不过去啊

网友:
你的中间层是怎样设置的

网友:
    可以将拼版只复制边框,拼好后和PCB厂家说明一下!
采用拼版阵列功能可以拼多层板,但是要注意,新建的PCB要修改层和源文件一致(AD20)
特殊粘贴方式拼版没有验证,

网友:
    我之前一个同事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他把中间两层的电源层改成了信号层就可以复制过去,好像是这么处理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AD17有自带的拼版工具,你用的那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