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助焊剂喷雾机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0-06-02):
选择性助焊剂喷雾机有人用过吗
怎么样 来说说

网友:
差不多是一个道理,我们目前的SEHO的选择焊机就是用的这种,但是选择焊只有那几个焊点需要上锡,波峰焊是整个夹具都要过炉,不知道夹具不喷助焊剂会不会对焊接品质有影响

网友:
没用过学习一下

网友:
治具过炉用选择喷雾不难也有先例...不过反过来治具不做表面封闭想像的出会挂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