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红胶固定贴片的工艺在什么情况下要用波峰炉载具

楼主(2020-06-02):
主要是防止PCB过锡的时候变形,造成浸锡

网友A:
既然红胶工艺一般选用支撑刀来防止PCB波面上下沉浸锡...,治具主要用来遮蔽非WS焊点、隔热保护两面器件啊

网友: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纸基的单面板,红胶工艺,板厚1.6mm锡炉有支撑刀过锡也没有变形和浸锡现象;我觉得不需用波峰载具,但是有的同事要申购波峰载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红胶工艺一般选用支撑刀来防止PCB波面上下沉浸锡...,治具主要用来遮蔽非WS焊点、隔热保护两面器件啊

层主说的很对

网友:
    PCB板子拼版之间没什么缝或者没工艺孔·只要不会溢锡基本上不会用到治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