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Linux驱动移植——SD卡驱动

楼主(2020-06-02):
开发板:TQ2440

内核:Linux 2.6.32

PC OS:Ubuntu 11.04

本文将对SD卡驱动的移植做简要介绍。

1.  添加板级信息

打开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

添加如下结构体:

/* Added by Yan Jun for SD/MMC driver */
/*********************************************/
#include <plat/mci.h>
static struct s3c24xx_mci_pdata s3c_mci_data = {
    .no_detect         = 0,
    .gpio_detect     = S3C2410_GPG(8),
    .no_wprotect     = 0,
    .gpio_wprotect     = S3C2410_GPH(8),
};

no_detect表示使用探测,也就是使用1个中断管脚来检测SD卡是否插入。
no_wprotect表示使用写保护。

gpio_detect和gpio_wprotect是根据原理图上的gpio来填写的,请参考你的原理图。

添加如下函数:

#if defined (CONFIG_MMC_S3C)
void __init s3c_add_device_sdi(struct s3c24xx_mci_pdata *pdata)
{
        s3c_device_sdi.dev.platform_data = pdata;
        //if(!pdata && !pdata->no_detect)
        //        s3c2410_gpio_cfgpin(S3C2410_GPG(8), S3C2410_GPG8_EINT16);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s3c_device_sdi);

#else
void __init s3c_add_device_sdi(struct s3c24xx_mci_pdata *pdata) {}
#endif

在smdk2440_machine_init函数最后增加:
s3c_add_device_sdi(&s3c_mci_data);                        /* Added by Yan Jun for SD/MMC driver */

2. 配置内核

3. 编译内核并烧入

4. 修改/etc/mdev.config
修改该文件的目的是为了让sd卡可以自动挂载。

内容如下:

mmcblk[0-9]*p[0-9] 0:0 0660 @/etc/sdcard_insert.sh
mmcblk[0-9]* 0:0 0660 $/etc/sdcard_remove.sh

这里调用了两个脚本,脚本如下。

[root@yj423 yj423]#cat /etc/sdcard_insert.sh
#!/bin/sh
echo "SD card insert action detected" > /dev/console
echo "MDEV = $MDEV"  > /dev/console
mount -t vfat -o iocharset=cp936 /dev/$MDEV /mnt/sdcard

[root@yj423 yj423]#cat /etc/sdcard_remove.sh
#!/bin/sh
echo "SD card remove action detected" > /dev/console
echo "MDEV = $MDEV"  > /dev/console
sleep 1
umount -fl /mnt/sdcard

最后,创建目录/mnt/scard 即可。

SD卡插入后,会自动挂在至/mnt/sdcard。

5. 验证
首先看下设备文件:

[root@yj423 yj423]#ls /dev/mmcblk0*
/dev/mmcblk0    /dev/mmcblk0p1

接着看下挂载情况:[root@yj423 yj423]#mount
rootfs on / type rootfs (rw)
/dev/root on / type yaffs2 (rw,relatime)
proc on /proc type proc (rw,relatime)
tmpfs on /tmp type tmpfs (rw,relatime)
sysfs on /sys type sysfs (rw,relatime)
tmpfs on /dev type tmpfs (rw,relatime)
devpts on /dev/pts type devpts (rw,relatime,mode=600)
/dev/mmcblk0p1 on /mnt/sdcard type vfat (rw,relatime,fmask=0000,dmask=0000,allow_utime=0022,codepage=cp437,iocharset=cp936,shortname=mixed,errors=remount-ro)

最后两行显示了设备mmcblk0p1挂在到了/mnt/sdcard。

最后,去/mnt/sdcard下看看。

[root@yj423 yj423]#ls /mnt/sdcard/
DCIM  mp3

NOTE: 如果先插入SD卡,再启动系统,系统将无法正常启动,表现为无法进入控制台。原因待查。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