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力尔特总线缓冲器LTC4307提高I2C系统可靠性

楼主(2020-06-02):
凌力尔特公司(Linear Technology Corporation)推出具有低偏移和阻塞总线恢复能力的I2C总线缓冲器,该器件极大地提高了使用I2C总线的可靠性。随着插板数量的增加和复杂性的提高,每增加一个新器件都会增大已经累积的偏移电压,并可能导致超过有效的逻辑低电平规格。

  LTC4307在输入和输出之间仅增加50mV的逻辑低偏移电压,而不是典型的100mV或更高的偏移电压,从而允许用户以串联方式级联几个LTC4307,而且同时还满足VOL电平要求并保持大的噪声裕度。因此,规模较大的系统可以被分割成许多规模较小、容性较低、因而速度较快的总线段。LTC4307的低偏移特性使其非常适用于高可靠性系统,如基于AdvancedTCA和μTCA的服务器和网络设备,这类设备要实现关键系统管理功能需要大量I2C总线。

  LTC4307还具有阻塞总线恢复电路,通过检测和清除阻塞总线,帮助保持系统统一性。如果串行数据输出SDAOUT或串行时钟输出SCLOUT为低电平的时间超过30ms,那么LTC4307就自动断开数据和时钟总线的连接,并在SCLOUT端口产生多达16个时钟脉冲,尝试释放该总线。当总线变至空闲状态时,将需要立即使能一条线路,以恢复正确的操作,而本质上,LTC4307将有效地起到免除一般系统复位之需的作用。此外,LTC4307在背板和板卡的I2C总线之间提供容性隔离,因此即使背板和板卡各自的电源处于不同电平也没有关系。由于进行电平转换无需第二个电源引脚或第二对输入上拉电阻,因此不需要为背板电源电压提供专用连接器引脚。SDA和SCL引脚除了方便板卡的带电插入或拔出,还耐受±8kV的ESD,从而提供了额外的坚固性并保护板卡免受由于处理不当所造成的损坏。

TC4307采用8引线MSOP和3mm x 3mm DFN封装。该器件具有商用和工业温度范围规格,以1,000片为单位批量购买,每片起价为2.15美元。

TC4307性能概要:

  50mV 的输入至输出偏移可为总线扩展实现多个缓冲器级联

  总线处于阻塞低电平的时间≥30ms 时,自动断开SDA/SCL连线

  防止在背板上进行板卡带电插拔时发生SDA和SCL受损的现象

  与 LTC4300A-1引脚兼容

  8引线(3mm x 3mm)DFN和MSOP封装

网友:
模较大的系统可以被分割成许多规模较小、容性较低、因而速度较快的总线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