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频偏如何精准校准?

楼主(2020-06-02):
你好,各位电子行业的朋友。请问下晶振如何校准,需要哪些仪器,大致的校准流程,知道的可以留言一下吗?

楼主:
具体规格如下,晶振频率:  40MHz 封装3225,负载电容10PF,频偏10ppm。我用示波器测试了了实际输入频率为:39.9976MHZ    输出:39.9975MHZ.按照+-10ppm

楼主:
按照+-10PPM的误差精度,可以得出40MHZ的频率误差为400Hz,也就是+-0.0004MHZ.稍微有点频偏,想把它调得比较理想,有没有上面好得办法?

楼主:
感谢贾老师的回复:
   是晶体吧。
      可以通过调整晶体的负载电容来微调频偏,建议选定一个精度比较高的晶体或晶振。
      如果选用晶体,其负载电容也要求其稳定性好,如NP0、C0G陶瓷电容,受温度和电压的影响小。
      晶振如:TCXO、OCXO、VCXO等,选用合适的精度,都可以考虑采用。

网友:
    学习到了,感谢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