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T GND has only one pin这个问题怎解决

楼主(2020-06-02):
按照书本上连接的,却显示出问题

AD16

AD16

网友A:
意思就是:这个网络只连一个引脚,没有其他引脚跟他连。
换句话就是:这个引脚连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这个网络只连一个引脚,没有其他引脚跟他连。
换句话就是:这个引脚连哪里去?

但是是按照视频上来连的,视频里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是按照视频上来连的,视频里却没问题

这个视频应该只是教你怎么画图吧?还没画完呢,不完整。
软件里是可以设置不显示这个错误的(Project Options->Error Reporting下面,改为No Report就不报错了),但是从原理上来讲,引脚不能是孤立的。

网友:
    看看,你要把流程搞清楚再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