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任意阶孔的疑问

楼主(2020-06-02):
    10层板任意阶中间5-6的孔大小问题,如果5-6孔跟其它埋孔孔一样大是任意阶,如果5-6层孔比其它孔大一倍可以机械钻也叫任意阶么?

网友:
    看来你还没有理解任意阶的真正含义

网友:
    都叫任易阶

网友A:
    任意阶是没有机械钻,全部激光钻。1-2  2-3  3-4  4-5  5-6  6-7  7-8  8-9  9-10  都是激光

网友B:
    5-6机械孔 叫4阶 只能打孔1-5 5-6 6-9,不能打1-9的孔
任意阶就没有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意阶是没有机械钻,全部激光钻。1-2  2-3  3-4  4-5  5-6  6-7  7-8  8-9  9-10  都是激光

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6机械孔 叫4阶 只能打孔1-5 5-6 6-9,不能打1-9的孔
任意阶就没有限制了

    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意阶是没有机械钻,全部激光钻。1-2  2-3  3-4  4-5  5-6  6-7  7-8  8-9  9-10  都是激光

理解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