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DI孔钻孔顺序问题

楼主(2020-06-02):
    1.假如一个二阶板,有1-2,2-3的孔,有些重叠在一起变成了1-3,有些分开的,请问重叠在一起的1-3孔板厂是一次钻1-3孔,还是先占2-3再钻1-2?

网友:
    一般是先2-3,再1-2,工艺能力强的板厂会直接1-3

网友:
    先2-3再1-2

网友A:
    看板厂激光钻机的能力。
板厂一般都是1-3直接钻的,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厂激光钻机的能力。
    板厂一般都是1-3直接钻的,效率高。

    这个PCB也有1-2和2-3的不重叠的孔,如果直接1-3的话,不是又多道激光工序?

网友:
    叠孔不好分,要么直接从1打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