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给设备上电瞬间电流尖峰问题~

楼主(2020-06-03):
    现有直流电源(24V)通过插拔给设备上电,上电瞬间有几十μS的电流尖峰,峰值大概40A。
如果通过机械开关直流电源(24V)给设备上电,电流尖峰的情况会好很多。
尝试过在设备电源正负极接一个220μF的电解电容,尖峰反而变大了,网上也有说这种尖峰电流是由设备内部电容太多导致。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种现象吗?

网友A:
    不可以采用机械开关给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采用机械开关给电吗?

可是可以,但是期望插拔方式也能减小这个电流尖峰

网友B:
    热敏电阻上电时温度低 高阻态 限制涌浪电流  上电后温度升高阻值降低  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敏电阻上电时温度低 高阻态 限制涌浪电流  上电后温度升高阻值降低  可行吗

    后来买了NTC浪涌电流抑制器加在电源线上,效果很不错,上电瞬间电流尖峰3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