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问题

楼主(2020-06-03):
为什么原理图转出来的PCB没有VCC标志了?原本是VCC的标号在PCB中都变成了GND了。在参数管理器中也看不到VCC的标志,这是怎么回事呢,求帮助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GND放到VCC上了,两个短路了,因为网络不能多重命,所以显示GND,再导入有可能又是VCC,无GND

网友:
    多个网络标号放在一起,系统会默认替换成其中一个,就是2L说的短路

网友:
    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
    你接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