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三极管输出功率最大?

楼主(2020-06-03):
如何让三极管输出功率最大?

网友:
增加基级的电流

网友:
耗散功率PCM越大,三极管功率就越大,就是买好点的 当三极管处于开的时候,UCE最小,ICE最大 当三极管关的时候,UCE最大,ICE最小 所以三极管在开关之间转换的时候,功率最大 望采纳

网友:
    呵呵,这个根本不能算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