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元件

楼主(2020-06-03):
在MATLAB里能加入元件吗?比如我想要一个变容二极管,可是simulink里没有,怎么办

网友A:
自己搭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搭建试试

请教了一下师傅,搭建好了

网友:
没有的时候自己想办法搭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了一下师傅,搭建好了

OK。解决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