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spice model editor建立mos后,曲线数据怎么从数据手册中得到?

楼主(2020-06-03):
请问在Pspice model editor建立mos后,曲线数据怎么从数据手册中得到?尤其是是rev drain current 曲线,这个翻译是反向漏电流曲线,但是这个曲线根本就找不到

网友:
直接找你仿真的图形在手册种对应的的图,然后对比啊

网友(2020-08-16):
大佬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