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样进行部分移动?请大神指导

楼主(2020-06-03):
不知道怎样进行部分移动?请大神指导

网友:
如果你想整个移动,你可先把它们组合起来,成为一条线段。方法:Edit | Line Change | join Segments 再进行移动即可

网友:
2楼的回答和1楼的问题好像对不上啊,一个是要部分移动,一个说的是整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