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AD20安装后不能运行?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6-03):
AD20安装之后不能运行是怎么回事,哪位大神知道,启动到图片上的时候就卡住了,是不是电脑里面装的版本多,冲突啊?电脑里装的还有AD15和09

网友:
没有破解吧

网友A:
    只要安装破解没有问题,关闭网络就可以运行了。我电脑里有99SE、AD6.9、AD14,最后装了AD20,可以运行。

网友:
    AD15 不会冲突AD16以上版本。但对电脑的配置要高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安装破解没有问题,关闭网络就可以运行了。我电脑里有99SE、AD6.9、AD14,最后装了AD20,可以运行。

    我在检查一下,可能哪里破解漏掉了吧

网友:
    重新破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