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 *p定义一个名叫*p的变量,这样理解正确么?

楼主(2020-06-03):
int *p定义一个名叫*p的变量,这样理解正确么?

网友:
    介绍一下指针:由于通过地址能找到所需的变量单元,可以说,地址指向该变量单元。因此,将地址形象化地称为“指针。”意思是通过它能找到以它为地址的内存单元

网友:
    int *p指的是定义了一个指针*p,这个*p指针是一个整形的

网友:
    就是放数据的吧